Altium Designer pcb辅铜问题,还请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10-09):
如图所示
怎么把绿色的圈圈内的线也一起辅铜?
就是两个元件之间用一大块辅铜

网友:
    你是指想要全導通鋪銅嗎??
    設計->設計規則->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下面有幾個鋪銅設定,
    你可以選advanced,然後針對smd pad connection處選direct connect(全導通)

    不過一般smd pad常用的是十字導通,via是全導通,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直接拉方块就是

网友:
    在菜单栏palce>fill命令直接方块

网友:
    在菜单栏place>fill直接方块铺铜

网友:
    可以通过设置规则来规定此敷铜的连接方式为全连接方式就可以

网友:
    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然后更新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