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PCB封装库不能将封装放置到PCB 板上?

楼主(2019-10-09):
为什么从PCB封装库不能将封装放置到PCB 板上?

网友:
    你有將零件庫的檔案掛載嗎??

    將零件庫掛載在系統上,就能直接拉到pcb板上

网友:
    加载元件库

网友:
    不建议直接从封装库里放置,这样会导致pcb和sch不一致,要增加器件先改原理图再更新到pcb里。

网友:
    方法很多的,打开封装库直接放置或者place-component...

网友(2019-12-13):
    不按规则出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