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传导骚扰不过怎么办?

楼主(2019-10-09):
网口传导骚扰不过,网线换过,测试环境的电脑也关了,电源适配器以及被测试设备也都换过,结果差不多!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网络端口的超标的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入手处理,一个是TX RX 的匹配的问题,另外一个端口的的滤波。

网友:
    有条件的情况下,用频谱仪打一下,看板子上哪里超标,便于找到问题源头。没有的话,如果是外挂的PHY,要对和MCU通信的接口进行滤波和匹配,layout规范下;如果不是外挂的,调整layout。

网友(2019-12-23):
    网口如果带有黄绿指示灯的,先把灯的PCB连接线割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