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us雷击测试,信号接口 差模2KA,共模3KA,走线线宽、线距、铜厚、过孔该如何选...

楼主(2019-10-09):
8-20us雷击测试,信号接口 差模2KA,共模3KA,走线线宽、线距、铜厚、过孔该如何选择?感谢!

网友:
    都知道走线宽度、铜厚、线间距、过孔大小、表层/内层、测试次数等和电流、电压、波形有关。

自己做试验得到这些数据呢?

表层:1kA@8/20us、1盎司、15mil。
    线性关系、内层翻倍。。。。

网友:
    帮顶帮顶,看有没有大神前来解答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