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浮地指的是什么?和公共地 GND有什么联系? 是个孤岛类型的地吗??

楼主(2019-10-09):
实际应用中,信号的基本接地方式有三种:浮地、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
请问 浮地指的是什么?和公共地 GND有什么联系? 是个孤岛类型的地吗??非常感谢!

网友:
    浮地也是地的一种,也是信号的参考地,这个地和大地不直接相连,是隔离的。

网友:
    像我们用的MP3,MP4 手机,还有收音机等便捷式电子产品都是设置成浮地的。因为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说用一跟线接到实际的地去。

网友: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的地不接到大地,有这两种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称后者为浮地,如果板子里只有一种地,就不需要称为浮地。

网友:
    浮接的地不是指悬空,悬空就叫做『空接』了
    浮接的地是因为两边的系统因为电压差距、频率差距或其它原因,设计者想避免地回路的干扰
所以以一个电容器桥接在两个GND之间,这两个系统只有一个会实际接到外部的GND,当然另一个就是『浮接』了。

网友: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电路中使用了电池这样的设备,他自己就能构成回路,不需要在与大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