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设计的功放三阶交调的两个值(IM3-H和IM3-L)相差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9-10-09):
请教大神,设计的功放三阶交调的两个值(IM3-H和IM3-L)相差太大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PA的记忆效应.首先看看电源端较大的滤波电容,朔料封装的电容改为陶瓷封装的电容。

网友:
    楼主,你发现相差大,是测试结果还是仿真结果?

    工程上,器件厂家推出产品时,它通常会利用load-PULL 的测量方式给出各个频点的性能指标,有最大增益,有最高效率,有最高线性度来的,不同的指标。在smiths圆图上有不同的一段线,我们在设计时,常常要根据实际需要的频率范围,根据需要,挑选出合适的匹配点来进行设计。
    楼主根据这些信息再检查一下,是否有用。

    然后我们再具体讨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