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脚本中的局部变量都有哪些?

楼主(2019-10-09):
在shell中定义函数可以使代码模块化,便于复用代码。不过脚本本身的变量和函数的变量的作用域问题可能令你费解,在这里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1)Shell脚本中定义的变量是global的,其作用域从被定义的地方开始,到shell结束或被显示删除的地方为止。

例1:脚本变量的作用域

#!/bin/bash
#define the function ltx_func
ltx_func()
{
   echo $v1
   #modify the variable v1
   v1=200
}
#define the variable v1
v1=100
#call the function ltx_func
ltx_func
echo $v1

结果:

解析:脚本变量v1的作用域从被定义的地方开始,到shell结束。调用函数ltx_func的地方在变量v1的作用域内,所以能够访问并修改变量v1。

(2)Shell函数定义的变量默认是global的,其作用域从“函数被调用时执行变量定义的地方”开始,到shell结束或被显示删除处为止。函数定义的变量可以被显示定义成local的,其作用域局限于函数内。但请注意,函数的参数是local的。

例2:函数定义的global变量

网友:
看看shell脚本中的局部变量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