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款开关电源输出为12V2A,空载时输出正常,当接入6欧姆的功率电阻负载时无输出,...

楼主(2019-10-09):
此款开关电源输出为12V2A,空载时输出正常,当接入6欧姆的功率电阻负载时无输出,求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变压器各绕组有没有绕反。

网友:
    当你加载时没有输出,当去掉负载又能恢复正常么?

网友:
    这个电源负载能力不足,通过一个可调电阻箱配合示波器或万用表测试,很快可以发现电源额定带载阻值范围。

网友:
    带负载测电源vcc。

网友:
    6欧姆的功率电阻负载时无输出,60欧姆呢?600欧姆呢?挂上示波器找原因。

网友:
    起机的时候输出电压慢慢上升吗?加大VCC的电容吧,估计是VCC电压不足。

网友:
    变压器次级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