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 控制 NOR FLASH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09):
搞一个项目。到了存储部分卡了好久了。
FLASH 用 的是 AM29DL640H-90E
FPGA  用  的是 EP4CE115F23I7
有谁这样子玩过?用VERILOG 写 的 读写 NOR FLASH 的程序。
网上的资料很少。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太费劲了,最好用掉电保持的ram,比如铁电存储器
    都flash还好办,写就相对麻烦一些了,前面要带一堆命令,建议先看看cpu程序的操作过程,然后再翻译成硬件描述语言。

网友:
    楼上的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