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ubuntu中boot无存储空间,怎么办?

楼主(2019-10-09):
    linux ubuntu中boot无存储空间,怎么办?哪位大神给提供个解决的办法吧……谢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linux会更新内核,而老的内核并未清理,所以会将空间塞满,这时候就需要手动来清除。

    解决办法:

    1.在终端输入uname -a

    获取现在使用的内核版本

    2.输入dpkg --get-selections |grep linux-image

查看现在有的内核,然后就会发现好多老的内核还在安装中

    3.继续在终端输入sudo apt-get remove linux-image-4.8.0-36-generic

    这里linux-image-4.8.0-36-generic是老的内核,将它卸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