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案例:因在PCB上设计了通孔,导致孔上的多个电容移位短路

楼主(2019-10-09):
失效案例:因在PCB上设计了通孔,导致孔上的多个电容移位短路
现象:某电源模块需要焊接到PCB大板上,但焊接时发现多个片式电容出现移位短路。
经验总结:在元器件下方尽量避免设计导通孔。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我好像还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2019-11-26):
引用 网友A:
    這是建零件腳距和PAD太大問題, 非貫穿孔問題. 那HDI怎樣辦,片片via on pad.(同包裝電容有時比電阻腳距小.)

    HDI的via on pad是激光微孔、不是导通孔。所以一般出现此导致器件偏位的问题。

网友B:
    盘中孔做树脂塞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树脂塞孔加工成本会高些‘’加工周期也会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中孔做树脂塞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树脂塞孔加工成本会高些‘’加工周期也会长些

同意楼上,这是解决过孔上焊盘设计的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