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板插大板的电源,两块板子都是双面板,OSP工艺,小板先过回流焊,再插到大板过波...

楼主(2019-10-09):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3】群

想请教下大家,小板插大板的电源,两块板子都是双面板,OSP工艺,小板先过回流焊,再插到大板过波峰焊,出现大量焊接不良,原因是助焊剂喷不到小板的金手指位置,有没有什么好解决方法呀?

如果小板换成喷锡工艺会不会好点?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什么问题吗?

网友:
建议再提供几个信息:两个板是怎样的组合结构?哪种焊接缺陷?金手指用的什么表面处理工艺?从提供的几个有限的信息看,有几点要关注:
1、OSP工艺,热稳定性差,在首次回流焊后,一般要在24h内完成其余的焊接
2、金手指一般插拔用,不了解你这里是什么用途

网友:
看样子是小板PCB做长条脚,大板开槽小板插进去,然后过波峰焊?用90度插针连接器啊,,PCB当脚插的话,会很大吧,开槽也大,然后脚大的话 过波峰焊背锡面会有“”阴影“效果肯定焊接效果不好呀。

网友:
    建议做喷锡工艺

网友:
    OSP工艺,小板先过回流焊,再插到大板过波峰焊--------同上,先看看两次过炉的时间间隔有多久咯,OSP对这个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