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odelsim仿真计数器不计数呢?

楼主(2019-10-09):
module LED1(clk,rst,led);

input clk,rst;
output led;

parameter time_1 = 27'd5000_0000;

reg[26:0] cnt;
reg le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 <= 27'd0;
                        else if(cnt == time_1)
                                cnt <= 27'd0;
                        else
                                cnt <= cnt + 1'b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led <= 1'b1;
                        else if(cnt == time_1)
                                led <= ~led;

endmodule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led1_vlg_tst();
reg eachvec;
reg clk;
reg rst;
reg cnt;
wire led;

led1 i1 (
        .clk(clk),
        .led(led),
        .rst(rst)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 = 0;
#100
rst = 1;
end
always #1 clk = ~clk;
endmodule

cnt 一直为 x 不计数

网友:
在initial begin 中是不是要给LED进行一个初值赋值

网友:
在tb里面的cnt必然不会计数了,你LED1模块的cnt都没有输出给tb

网友:
修改一下if,initial begin 中LED进行一个初值赋值,然后就是你的仿真的东西错了,你仿真的是tb,这应该不是你想看的。你应该在modelsim的sim中tb下找到LED1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