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电子栅栏接收部分,是用接收二极管还是用接收头?在避免阳光影响方面,到如何...

楼主(2019-10-09):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胥勇
户外电子栅栏接收部分,是用接收二极管还是用接收头?在避免阳光影响方面,到如何来实现呢?用什么技术可以比较好的处理阳光干扰

Rogers
加滤光片?
只让红外光进入

胥勇
阳光中的红外也很强
滤光片效果不好

Rogers
如果是在较强的阳光下,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反之还是有用的
这也看滤光片的材质特性

Mr.Wong
用调制过的信号驱动红外光发射,接收的时候解调。抗干扰会好一点。@胥勇

胥勇
用红外接收头?@Mr.Wong
有朋友说用二极管PD方案来实现

hmfan
红外接收不是跟电视遥控器一样

胥勇
电视遥控用的就是接收头

Mr.Wong
你试一下吧,感觉都可以实现。我没做过那玩意

hmfan
还是用调制解调那种干扰小一点,模拟的电路抗干扰差一些
以前做门禁用干簧管来控制开关,户外这种没做过

网友:
调制解调抗杂光干扰能力强一些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用的是红外发射和接收头,另外绿色片也是有的!最重要的是红外发射的光波是有编码在里边,普通的红外光照射上是不会触发的,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