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差分走线不耦合,删了重新组后还是这样?还有一对差分线不走同层?

楼主(2019-10-10):
为什么我的差分走线不耦合,删了重新组后还是这样?还有一对差分线不走同层?

网友:
    差分相应层设置问题

网友A:
    Editor里面 差分相应层没有设置好,这里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A:
    Editor里面 差分相应层没有设置好,这里设置下就好了

请问这个是在Edit 哪里呢

网友:
    请问这个是在Edit 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