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红外对射管一起检测物体

楼主(2019-10-10):
请问大佬们,51单片机红外对射管能一起检测到300米每秒的小物体(粉笔头大小)吗?为什么我找淘宝好多都做不出来,小物体通过时间28us,51单片机一个周期才1us

网友:
    时间不够,太紧,其中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计算的时间,还有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最后选更快的单片机。

网友:
    那用STC15系列单片机呢?这个周期只有1/12us

网友:
    STM32的速度也可以,可以试试

网友:
    自己计算一下试试吧,这里还有传感器的反应时间,就是物体穿过传感器检测区间时传感器是否能反应过来

网友:
    把用到时间的地方都先计算几下
再把单片机能测的时间也先算一下

网友(2019-12-20):
    速度快的话,外围不能加电容一类的东西,都要去掉,建议用stm32,中断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