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esigner转tel格式网表

楼主(2019-10-10):
各位大神,
有没有转过tel的网表?在导出cadence allegro...时,输出tel网表,网表内的格式如下:
'R0402' ! ’Part number***' ! '470R'; R333
明显的,第二列是P/N,第三列是value。但其实我不需要value值,并且我想把P/N变成封装。也就是下面这样格式:
'R0402' ! ’R0402' ; R333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配置文件?在哪里去修改这种设置?
谢谢各位!

我在mentor板块也发了,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没用过DxDesigner的,发个网表文件上来看看,另外从你列的内容格式来看应该可以将网表导入excel里面直接整列删除或复制进行处理,处理完复制回网表里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DxDesigner的,发个网表文件上来看看,另外从你列的内容格式来看应该可以将网表导入excel里面直接整 ...

”网表导入excel里面直接整列删除或复制进行处理“。谢谢啊,还真是。总算能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表导入excel里面直接整列删除或复制进行处理“。谢谢啊,还真是。总算能解决了

这种可以通过skill直接转换的,不过没有工具自己手动处理下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通过skill直接转换的,不过没有工具自己手动处理下问题也不大!

还是需要找程序来解决,导入到excel不好搞的。
比如下面这两行:
'R0201' ! '2020100000011214' ! '<Value>' ;  R4201 R3914 R3916 R4202 R3603,
R3716 R3715 R3801 R3602 R3714 R3802 R3713 R3913 R3601 R3604 R3803 R3915,
R3804
'sod523s1' ! '2070100001201219' ;  D2801

上面的就不好用excel导入并处理,下面的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理。

兄弟,有这种skill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需要找程序来解决,导入到excel不好搞的。
比如下面这两行:
'R0201' ! '2020100000011214' ! '' ; ...

你可以发个网表上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发个网表上来试试看!

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网表。请试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网表。请试一下。
谢谢!

附件两个文件,一个带Value,一个不带Value的,看看能不能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两个文件,一个带Value,一个不带Value的,看看能不能导入!

谢谢!是可以导入的。你是用什么工具转换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可以导入的。你是用什么工具转换的啊?

skill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工具

可以给我发一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我发一份嘛?

这个不方便哈,不过可以帮你转,需要的话你可以加我QQ,随时发过来都可以帮你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