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Designer安装后能打开,但是出现闪退,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10):
mentor xpedition Designer安装后能打开,但是出现报错闪退,请问大神怎么解决,急!!

网友A:
哪个版本的?

网友:
    共享下安装软件   谢谢  268243995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的?

    Designer V.X.2.5

网友(2021-05-2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删处配置文件重新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删处配置文件重新装

方便指导一下吗,我折腾了三天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QQ号:2503648725

网友D(2022-05-03):
引用 网友C:
方便指导一下吗,我折腾了三天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QQ号:25036487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保留原来的安装,然后重新安装一下(和全新安装是一样的,不要修复安装);这个是操作不当引起的文件损坏,对于新手来说重新安装方法最简单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装不同的版本一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2023-12-08):
    楼主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WINDOWS用户名是中文?改成英文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