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GERBER设置异常

楼主(2019-10-10):
今天使用pads导出GERBER时发现,选择Solder top层时默认弹出Solder Mask Bottom和Top层,导致GERBER资料错误。

换了一款PCB资料,选择Solder top层时默认弹出Solder Mask Top和Top层,正常。

鉴于网络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解答,在此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里选择了  不去层里面设置肯定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