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串口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是否成功?

楼主(2019-10-10):
我用串口接收特定数据,比如说当字符串开头为&时才接收数据。我遇到的问题是,比如我判断数据开头是某个字符‘&’时,串口里面能够成功发送,但我判断数据开头是字符串“&cmd”时数据就不能在串口成功发送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好好看下手册 ,串口发送接收数据 每次只能一个字符,所以你比较字符串就没有意义,必须将接收字符缓存成字符串,再比较。。

网友:
    你看看判断这里的流程,如果判断流程不对也是发不出来的

网友A:
    case  1;  if(data == '&' )  num=2;
                 else   num =1;
    case  2;  if(data == 'c' )  num=3;
             else   num =1;
    case  3;  if(data == 'm' )  num=4;
             else   num =1;
case  4;  if(data == 'd' )  num=5;
                 else   num =1;
改成这种接收方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se  1;  if(data == '&' )  num=2;
                 else   num =1;
    case  2;  if(data == 'c' )  num=3 ...

    这种方法好

网友:
    程序估计有问题,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