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楼主(2019-10-10):
看看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接地电阻测试方法有哪些?为什么要进行接地电阻测量?本文将会介绍为什么接地是必须的以及5种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一、接地电阻测量

保证住宅或是工厂电气安全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提供一个接地电极。如果没有接地电极,人员将有生命危险,电气装置及其它财产也将受到损害。然而,一个单独的接地电极不能够完全保证安全。只有定期检查才能保证电气装置的正确操作。

二、为什么接地是必须的?

因为接地包括使用一条导线连接一个接地电极至金属底盘地线,可以将电气设备上因为绝缘故障而产生的电流导入大地中。使用这种方法,由于故障电流被导入了大地中,这样对人员就没有危险了。如果没有接地,任何接触的人员都可能触电,如果电流很大,就有可能致命。

三、测量现有接地电阻的方法

1、单一接地电极装置的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电气安装测试标准都是引用2地桩法,这是一种既精确又安全的接地电阻测量方法。

测量原理包括使用一个适当的电源G注入一个交流电流(I),通过辅助电极H并回到接地电极E。接地电极E和大地上电势为0的点之间的电压使用另一个辅助电极S测得。然后可以通过分开的电压测量和恒定的电流注入计算出电阻。

2、3极接地电阻测试方法(62%法)

这个方法需要使用2个辅助电极(或"地粧")来注入电流并提供0V电势参考。两个辅助电极的位置对于被测接地电极E(X)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正确测量,"0V电势辅助电极”不能设置在影响区域内导致电流(I)流通。统计数据表明,确保高测量精度的方法是在EH直线上距离E62%的位置上设置地桩SQ。

然后需要确保,当地桩S在直线EH上的初始位置以前后10%距离位置上,测量结果没有变化或有微小变化。如果测量变化很大,这意味着S在影响区域内,所以必须增加距离并重复测量。

3、4极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4极接地电阻测量法是基于3极测量的相同原理,但是在被测接地极E和测量仪器间附加一个连接。此方法提供一个更好的分辨率(较3极法高出10倍),并且意味着不再需要考虑导线电阻。

4、选择性4极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当使用传统的3极或4极法测量并联接地系统时,注入接地系统的测量电流会分配于不同接地。这意味着无法确定给定接地电极的电流大小,所以它的电阻不能确定。在这样的案例中,这个电流是被测接地系统中的总电流,测得的全部接地电阻相当于全部并联接地电极的电阻。

为了消除并联接地电极的影响,有一个变化的4极选择性测量方法。除了增加一个测量被测接地上精确电流的电流钳之外,其它原理都是相同的。测得数值的准确性是可以保证的。

5、使用2个电流钳的接地回路测量以及使用接地回路电阻钳表的测量

接地回路电阻钳表的优势是设置快速、便捷:为了测量接地阻值和接地电流,简单地钳连接至接地的电缆。接地回路电阻钳表包含两个线圈:一个“发生器”线圈和一个“接收器”线圈。

- 钳表的“发生器”线圈在被圈住的导体周围发出一个不变电压值为E的交流电压;然后一个电流l=E/Rloop流入电阻回路。

-“接收器”线圈测量电流。

- 因为E和I知道了,可推断出回路电阻。

四、注意事项

1、禁止在有雷电或被测物带电时进行测量。

2、仪表携带、使用时须小心轻放,避免剧烈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