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遇到过这种封装库图标都未点亮的情况吗

楼主(2019-10-10):
请教一下,有遇到过这种封装库图标都未点亮的情况吗

网友A:
有没有破解或重打开试试

网友:
库重新打开

网友B:
    加载中心库了吗?没有的话很多项是不能使能的

网友:
    没破解好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破解或重打开试试

    重新打开了,电脑都重启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中心库了吗?没有的话很多项是不能使能的

    加了,还是不行

楼主:
    直接单独打开可以,从工程界面进去打开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单独打开可以,从工程界面进去打开不行

    xpedition!从原理图或pcb进库!只能修改部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