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ARM汇编中的ldr和adr有什么区别吗?快来看看

楼主(2019-10-10):
ARM汇编有ldr指令以及ldr、adr伪指令,它们都可以将标号表达式作为操作数,下面通过分析一段代码以及对应的反汇编结果来说明它们的区别。
  • ldr r0, _start
  • adr r0, _start
  • ldr r0, =_start
  • _start:
  • b _start

编译的时候设置 RO 为 0x30000000,下面是反汇编的结果:

  • 0x00000000: e59f0004 ldr r0, [pc, #4] ; 0xc
  • 0x00000004: e28f0000 add r0, pc, #0 ; 0x0
  • 0x00000008: e59f0000 ldr r0, [pc, #0] ; 0x10
  • 0x0000000c: eafffffe b 0xc
  • 0x00000010: 3000000c andcc r0, r0, ip

1.ldr r0, _start

这是一条指令,从内存地址 _start 的位置把值读入。在这里_start是一个标号(是一个相对程序的表达式),汇编程序计算相对于 PC 的偏移量,并生成相对于 PC的前索引的指令:ldr r0, [pc, #4]。执行指令后,r0 =0xeafffffe。
ldr r0, _start是根据_start对当前PC的相对位置读取其所在地址的值,因此可以在和_start标号的相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移动。

2.adr r0, _start

网友:
看看ARM汇编中的ldr和adr有什么区别,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