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电压是mv级别的?

楼主(2019-10-10):
8086单片机课时,老师说CPU不能直接控制设备,这是肯定的。
CPU只含有运算器和控制器嘛,存储器什么的、外围电路、驱动啥也没有,
肯定不能控制设备。但是后面老师说CPU里面的电压都是mv级别的,我就
不理解了,问老师,他也没怎么解释清楚,百度过后都没有人谈及这个问题,
所以想问问这个为什么是mv级别的电压,不应该是3.3或者5V这样的吗?

网友:
CPU的工作流程:
由晶体管组成的CPU是作为处理数据和执行程序的核心,其英文全称是:Central Processing Unit,即中央处理器。首先,CPU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控制单元,逻辑运算单元和存储单元(包括内部总线及缓冲器)三大部分。CPU的工作原理就像一个工厂对产品的加工过程:进入工厂的原料(程序指令),经过物资分配部门(控制单元)的调度分配,被送往生产线(逻辑运算单元),生产出成品(处理后的数据)后,再存储在仓库(存储单元)中,最后等着拿到市场上去卖(交由应用程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从控制单元开始,CPU就开始了正式的工作,中间的过程是通过逻辑运算单元来进行运算处理,交到存储单元代表工作的结束。
然后,我谈谈我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1.我觉得你有点钻牛角尖,说明喜欢钻研;
2.我们常用的3.3V 5V是单片机的电源,这些叫MCU而不是CPU,CPU是最下边的了,比如三星4412芯片,里面有外设,内核,内核中有CPU和其他的.你要说这个CPU用5V的点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3.前面说了,CPU是晶体管组成,估计每一晶体管就是uV或其他,组成CPU就mV了,加上外设等就是V了.(我猜的,具体原理不清楚)要了解内部,你走微电子方向,毕业去设计芯片.
4.我刚看了我的电脑CPU,核心电压软件检测显示是0.7V,电脑供电是19V,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内部的东西需要深度研究,所以CPU的mV应该是可能的.
最后,我也是不懂,随便说说,欢迎交流.
再这样讲吧!我们的台式电脑,供电是220,里面有24V,12V,5V,3.3V等等,我们能说硬盘是220V的么?单片机和CPU的电源的关系可能就可以这样理解,比如5V单片机,内核要1.5V的,串口要1V的......这些都是假设,所以理解就好.

网友:
    具体看单片机结构,不能说都是mv级的,这样单片机怎么稳定工作。比如430部分系列单片机电压检测可以达到mv级

网友:
    数字信号只有0,1两种状态,
数字电路要用电压表示这两者状态。

网友:
    早期就是常见的12v和5v电平。
    但电压高,不但产生的热量大,而且迫使硅层的厚度不能太小,会击穿的(常说的90纳米、45纳米),
    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芯片内部晶体管密度的提高。
    所以有了3.3v,2.5v,1.8v甚至1.2v,

网友:
    芯片密度越高,内核电压会越低,
    听说有些芯片内部电压只有0.5v。
    但mv级别,还没有听说过。
至少目前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说几百mv还差不多。

网友:
    应该不是说mv级吧,至少在我的概念里CPU,单片机这类芯片不能带大负载都是电流因素,对于外部电路来说电压不会到mv级,这样外部电路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你们老师可能是说电压稳定要求需要达到mV级的,即纹波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