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EMI。

楼主(2019-10-10):
数次测试EMI还是没过,应该是电源问题,调节了DC-DC的开关频率到200-300K之间,本来以为没问题了,
本来DC-DC开关频率是1M多,一想,应该是频率太高了。通过调电阻,把开关频率降下来了,没想到还是没过。
真是苦恼啊。

网友:
    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和局部PCB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这么高频超标,很少是电源出现问题。  你可以在高频使用9kHz带宽或者120kHz带宽展开测试, 看看是不是和电源开关频率相吻合。

容航科技:专业EMC设计/整改/宽频电感/扁平共模电感供应商(18107559589)

网友:
    哈哈哈哈,我一次过的

网友:
    你查一下你板子上的晶振跟晶振的位置,与晶振关系很大。再就是设备内的电缆可以用铜箔包一下外用绝缘胶带处理。应该就可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