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电动汽车DC/DC转换器电磁兼容测试要怎么测试?

楼主(2019-10-10):
菜鸟没有弄过,想请教大神,电动汽车DC/DC转换器电磁兼容测试要怎么测试?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步骤,还有相关测量标准?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17626电磁兼容的项目
再看看18655、19951这一类的吧

网友:
GBT18487.2-2017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2部分:非车载传导供电设备电磁兼容要求

网友:
如果是车载产品,国标参考GB18655,国际标准参考CISPR 25。对于参考限值要求,各个车厂也有自己的标准。车厂标准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