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滤波器的时候发现回损很好,但是插损很差,请问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10-10):
在调试滤波器的时候发现回损很好,但是插损很差,请问这些是什么原因呢?(PS:频率比较高,主要用波导来实现的。)

请问有那位大神知道吗?这个问题是设计带来的还是实际加工误差造成的呢或者是镀银处理的不好呢还是当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本身就表现出这种特性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螺钉下得深吗?深了会降低Q值。

网友:
    说的不明白,你的意思是和理论分析或是同指标产品比较,差损很差还是怎么?驻波好,但是级数多、带宽窄差损就大了。腔体表面粗糙度和渡银当然对差损影响很大,尤其在频率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螺钉没上紧差损也会相差很大。

网友:
    滤波器等等一些无源器件都不是只靠仿真就能做出来的,仿真只是给你一个基本设计方向,实际做的时候要很多调试经验加进去;你这个板子没做好但你可以用它来做调试,比如某些地方改进可以改善IL,那些地方可以改进驻波.那么你在做下一板时就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尽信软件,真正做滤波器的高手是不用软件的,你只用告诉他规格,它凭经验就能做一个出来.
    当然我现在只能说一些设计方向.如果你想让别人告诉你具体的解决方法,你应该把问题说得更详细些,最好附上电路图片。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腔体连接处是否紧密;
检查一下你的电镀问题;
检查一下你的调试是否按数学模型调,不要瞎调一通;
检查一下你的螺钉与腔体的配合问题。

网友:
    如果设计的时候能够考虑的比较周全,调试不是就更简单?

网友:
    你的滤波器的Q值不好,可以去查一下腔体的电镀厚度。回损只是跟端口匹配有关。但插损则是跟电导率有关。

网友:
    有意思的话题,很有意义的射频现象。
请楼主多提供一些信息:
如仿真时的软件设定。 和实际的测试图形结果。
讨论起来,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