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开关switch datasheet要标明-0.1dB压缩点?感谢!

楼主(2019-10-10):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开关switch datasheet要标明-0.1dB压缩点?感谢!

网友:
    在放大链路中 有时需奥关注 线性度。

网友:
    只是行业标准,你也可以定义-0.2dB压缩点。半导体器件随着输入功率增大,都会有压缩,对于开关来说,我们希望它损耗小,产生的非线性小。所以正常使用都不会用到压缩区。定义个-0.1dB已经够了。

网友:
因为现在的开关设计成熟,它的线性度非常高了,P-1的数值太大,要是继续来测试的话,导致会需要非常高端的仪表设备,工程上输入产出比太低了。

再者,0.1dB的压缩点都只是对工程上估算有意义,对详细的链路设计通常只是参考。
所以慢慢的可以这么应用了

网友:
    楼上解释到位!

网友:
    行业标准而已,不用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