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Linux内核驱动之gpio子系统的使用

楼主(2019-10-10):
一 概述

linux内核中gpio是最简单,最常用的资源(和 interrupt ,dma,timer一样)驱动程序,应用程序都能够通过相应的接口使用gpio,gpio使用0~MAX_INT之间的整数标识,不能使用负数,gpio与硬件体系密切相关的,不过linux有一个框架处理gpio,能够使用统一的接口来操作gpio.在讲gpio核心(gpiolib.c)之前先来看看gpio是怎么使用的

二 内核中gpio的使用

1 测试gpio端口是否合法

int gpio_is_valid(int number);

2 申请某个gpio端口当然在申请之前必须配置该gpio端口的pinmux,否则会导致后面的操作失败或者无效

int gpio_request(unsigned gpio, const char *label)

3 标记gpio的使用方向包括输入还是输出

/*成功返回零失败返回负的错误值*/

int gpio_direction_input(unsigned gpio);

int gpio_direction_output(unsigned gpio, int value);

4 获得gpio引脚的值和设置gpio引脚的值(对于输出)

int gpio_get_value(unsigned gpio);

void gpio_set_value(unsigned gpio, int value);

5 gpio当作中断口使用

网友:
看看Linux内核驱动之gpio子系统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