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用哪个公式啊?非常感谢!

楼主(2019-10-10):
以前看过一本书上计算级联(整个接收通道)IP3的公式为:
1/IP3=1/IP31+G1^2/IP32+.......(IP3后面的1,2为下标)
前两天又在一个网站上面看到的公式是:
1/IP3=1/IP31+G1/IP32+G1G2/IP33....
到底用哪个公式啊?非常感谢!

网友:
    平方的那个有问题, 应该是1/IP3^2=1/IP31^2+G1^2/IP32^2+.......。  第二个公式也比较常用。

网友:
    第二个公式是正确的,我一直用的第二个公式。

网友:
    都不对。应该是: 1/IP3=1/Ip31+1/(IP32*G1)+1/(IP33*G1*G2)... ... IP31是指LNA output最近的那一级。

网友:
都高混淆了

分IIP3和OIP3进行计算

    1/IIP3=1/IIP31+G1/IIP32+G1G2/IIP33+....方向是从输入到输出及LNA算为IIP31
及最后一级的增益对IIP3的值没影响
1/OIP3=1/OIP31+1/(OIP32*G1)+1/(OIP33*G1*G2)+....
方向为输出到输入,及LNA算为OIP3N,最后的输出级为OIP31
靠近输入端的第一级对OIP3没有贡献。

网友:
    我用第二个公式。

网友:
    这两个公式是不是都是计算IIP3的啊,增益一个按电压一个按功率。

网友:
    讨论很激烈呀,我也来参与一下

网友: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IP3,IP3i,IP3o,几个之间的区别。
 通常我们说的IP3,对老江湖来说,不同的场景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对放大器这类有增益的器件来说,通常说的是IP3o,即输出IP3, 对混频器这类带有衰减器件来说,IP3又指的是IP3i,变成了输入IP3。

什么原因,什么心理了? 大家猜猜看,
这些值都是相对大值,都是一些虚荣的家伙。
    是满足系统的希望所在,也是系统设计的关键所在

而在具体的书面材料上,就要准确描述,避免造成误会了。
所以,楼主上面的两个公式,都没有获得100分哟。。。。。。。。
    具体公式如下:

    IP3on=IP3in*(G1*G2*G3*....Gn)

网友:
    具体推导公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