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变化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10):
请问一下大神,
“FSK 若没有保证相位连续措施的话,其相邻位的相位也将不连续,这使信号功率谱扩展,对相邻频率
的信道形成干扰”

相位不连续的地方导致功率谱扩展,是因为相位突变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导致频谱扩展?

还有,GMSK中相邻三个码元的相位由 0变为 pi/2 再变为 pi ,这算是相位连续变化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基带信号调制到射频,都有个滤波成型处理,它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减低带外频率的,

网友:
其他的GMSK 也是类似处理。
具体的参量设定,需要再查查。
射频工程师对这个,有个基本概念,具体参量要找工具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