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画的元件库怎样添加进项目里调用?

楼主(2019-10-10):
请问自己画的元件库怎样添加进项目里调用?

网友:
    版本是哪个,其实操作基本相同,就是菜单位置有些不同吧

网友:
    你只需要把元件库放在你建好的project里面就ok了

网友(2019-12-13):
    自己建的也是一个库,再打开目标库文件,直接在库文件下复制

网友:
    把元件库添加到项目中,就可以自动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