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可不可以根据功能不同进行规则设计?

楼主(2019-10-10):
请问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可不可以根据线的功能不同进行规则设计?因为现在好像是只能设置成一种,然后不停切换很麻烦

网友:
    可以用过滤器限定网络名称使用对应的间距

网友:
    你可以根据线的不同功能对线进行分组,然后在规则中再设置

网友(2019-12-18):
    放置网络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