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教你用linux系统编写c程序

楼主(2019-10-10):
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文章

因大一上学期老师要求而开始使用linux系统编写c程序,而linux编写的模式与windows差别很大,所以写此文章记录自己的学习历程,也能为初学者提供帮助

如何打开终端

  • 1)按下快捷键打开终端: Ctrl+Alt+T
  • 2)从左侧工具栏中打开终端。

终端里的常见命令及作用

  • 1.cd
  • cd指返回当前目录:
  • 如cd Desktop/program 便是指返回到Desktop(桌面)的program 文件夹;
  • 2.gedit
  • gedit指打开某文件或创建某文件,相当于windows的记事本,当所在目录没有该文件时,就会重新创建该文件,倘若有,则file直接打开该文件;
  • 如gedit Isprimer.c 便指打开或创建Isprimer.c的文件
  • 3.gcc
  • gcc是编译器,其格式为gcc [options][filenames],即gcc编译器根据输入的选
  • 择命令对文件进行相应处理。
  • gcc 文件 指生成可执行文件
  • gcc -g 文件 -g的作用是在进行gdb调试时调出代码
  • gcc -o 文件名 文件 修改文件的名称
  • -std = c99 有些格式如for(int i = 1; i < 5; i++)在for循环中定义变量,就要参考c99标准
  • -lm sqrt函数无法编译成功,在编译指令补上-lm (特殊函数就需要加上)
  • 4.“./”
  • ./指当前目录,./ 文件指执行当前目录下文件 。/.a.out 表示执行a.out可执行文件
  • 5.gdb
  • gdb指gdb调试
  • 1.输入file 文件,表示gdb调试的对象;
  • 2.输入l,显示出程序的代码;
  • 3.输入b n(数字) 表示设置的断点位置;
  • 4.输入r表示调试开始;
  • 5.输入s或n(字母)表示进入下一步;
  • 6.输入p 变量名可查看该变量的数值;
  • 7.输入q 退出gdb调试。

网友:
很实用的东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