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故障还是硬件故障界定

楼主(2019-10-10):
程序在硬件不接负载时空跑没问题,但接上负载后,就容易出bug,这能说明不是程序问题么?

网友:
两者都有可能,加负载后出BUG,有可能是对负载处理部分的程序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加负载后硬件电路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负载,导致电路出现异常

楼主:
谢谢!谢谢!再请教下:第一程序写的不好,就抗干扰能力会差,容易跑飞么? 第二,硬件电路没有足够能力支持负载,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
硬件电路没有足够能力支持负载,就是负载要求提供较大的电流而硬件不能提供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不确定程序是否会跑飞,可能负载本身就给了一个错误的参数。是否能支持负载要看具体的电路,比如如果负载是一个需要1A电流的电磁铁,而硬件电路无法提供,那么接入和不接负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
    那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因为负载处理程序,很简单,就是输出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