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关于arm和pc的跨路由socket通信问题

楼主(2019-10-10):
目前做个控制系统,ARM+linux做服务器,连接路由A
pc做客户机,连接路由B
现在如何进行socket通信呢?之前完成了在同一内网下的通信程序。现在 看了几个帖子和百度的文章,发现大部分方式是整个中间外网服务器,做A《-》C《-》B这样的模式,但是租个服务器不值当的啊,而且还要改程序。
还有个方法是端口映射,但是网上的教程基本基于两个pc间的通讯,也不懂是不是对这个也适用。
所以问下大家,端口映射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加个中间服务器,用端口映射也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