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rameterized pspice model与pspice model的区别

楼主(2019-10-10):
我的Pspice文件中有两种元件,一种是 这是一般的pspice model,还有一种是 这是parameterized pspice model,

这两种元件有什么区别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左边那个是在PSpice A/D中使用的,后面那个可以在PSpice AA中使用。AA中使用的模型的参数可以全局设置。当然也可以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