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无法删除,加载其它软件时频繁跳出,求教如何删除

楼主(2019-10-11):
    由于下了盗版的MATLAB,证书是错误的,导致MATLAB无法打开,无法通过uninstall删除后,手欠,直接从C目录删除,结果也未见效,求大神帮忙直接删除MATLAB

网友:
    有时候,安装删除不了,可以重新安装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多问问,千万别直接删除目录。因为注册表还要清理,清理注册表还有可能把系统搞挂掉。所以,你急的话,就重装系统咯。

网友:
    可采纳的方式一:将桌面个性化主题设置为WINDOWS经典,然后用360卫士卸载。
    方式二:如果你对安装的文件及路径较了解,可以删去安装前后的相关目录文件,然后点击360电脑清理项中的清理注册表选项即可。
方式三:打开安装目录,删除uninstall.exe文件中的productdata文件,通过改变uninstall.exe文件属性至windows vista(或windows 2000)的兼容模式下进行卸载。
前两种方式我都尝试过,问题基本解决。第三种关于改变兼容性的方式争议较大,建议尝试前备份uninstall.exe文件或其他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