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呀,大哥大姐们,能看出是多少V电源的嘛?

楼主(2019-10-10):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leavemealone
这是什么东西呀,大哥大姐们,能看出是多少V电源的嘛?

云淡风轻
应该是12V供电的,我上一家公司做这个的,控制器

leavemealone
嗯嗯,他能不能换换?就是用24V
我想用24V供电
没说明书。我也不敢试

云淡风轻
加DC-DC

碧水映心
应该是个TVS管,你查查CK是多少V的

leavemealone
MDD 的,这个怎么查

聂文强
目测是SMBJ30CA 600W的TVS管  钳位电压30V

一米阳光
@leavemealone คิดถึง 开出开入板

leavemealone
就是一个WIFI 的IO板

一米阳光
WIFI还有IO板?我们继电保护行业IO板就用的很多

leavemealone
就是IO通过WIFI 发射个接收

网友:
最简单的单片机都是5V以下的电压,你看下主板的电容最大也是5V,一般12v的线路上用16V或者25V的电容,5V的电源一般只用10V的电容,省成本!

网友:
换供电电源主要看稳压芯片能不能受得了吧,这个器件作用不是很大的,调试用的话直接去掉也没多大关系

网友:
MBJ30的TVS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