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ext block对应的属性值应该怎样去获取到

楼主(2019-10-10):
请教下各位前辈,如下的Text block属性应该怎么去获取到

现在程序写成这样:
(
defun getheight ()
(prog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text) ?onButtons '(noall text))
selBox = axlEnterBox()
axlSingleSelectBox(selBox)
allboxes = axlGetSelSet()

foreach(txt allboxes

    return(txt->textBlock->height)
))
)

但在allegro中没有返回值,提示:
E- *Error* get/getq: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3"

是不是height指向时格式不对,还要加什么参数?

楼主:
有兄台知道的么,能不能指教一二,多谢

楼主:
经友人指点,问题已经解决,要先获取参数的DBID,使用axlGetParam函数,程序修改如下:
(
defun getheight ()
(prog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text) ?onButtons '(noall text))
selBox = axlEnterBox()
axlSingleSelectBox(selBox)
allboxes = axlGetSelSet()

foreach(txt allboxes

    return(axlGetParam(strcat("paramTextBlock:",txt->textBlock))->heigh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