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和VX2.2能同时安装吗?

楼主(2019-10-11):
    想问下7.9.5和VX2.2能同时安装吗?

网友:
    可以同时安装

网友:
    可以共存,可以切换

网友:
    可以同时安装的,我是安装后来回切换的

网友:
    先安2.2!在安7.9x!安在不同盘!可以不用切换

网友:
    可以安装的,安装完后切换板边用就可以了

网友:
    pads,7.9x和2.2能同时安装吗?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