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器件焊接时一般多少温度,烘多长时间?

楼主(2019-10-11):
想了解下BGA器件焊接时一般多少温度,烘多长时间?谁知道吗?

网友:
一般贴片厂都知道吧,可以问问

网友:
     小型FPGA BGA烘烤8小时,大的通常是24小时

网友:
    看封装大小烘烤8-36小时,常规有铅工艺融化温度是183度,焊接温度一般在205-215度,若采用无铅工艺,融化温度在213度左右,焊接温度一般在225-235度,还有一种是采用有铅+无铅的混合工艺,这种焊接温度一般在21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