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油墨

楼主(2019-10-11):
    请问FPC上除了COVERLAY覆盖膜外,为什么还要印硬板的Solder masK阻焊油墨,目的是什么?

网友A:
    fpc覆盖膜的作用类似绿油:1)保护铜箔不暴露在空气中,避免铜箔的氧化;2)为后续的表面处理进行覆盖。3)在后续的SMT中,阻焊作用。
即FPC用CVL替代了,确保有更好的柔性。楼上是不是软硬结合板,绿油是用在硬板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覆盖膜的作用类似绿油:1)保护铜箔不暴露在空气中,避免铜箔的氧化;2)为后续的表面处理进行覆盖。3)在后 ...

感谢回答! 不是软硬结合板,  都是软板,软板上的补强板区域也有硬板的油墨(solder mask)

网友:
    有专门的FPC专用阻焊油墨.是不是补强部分贴片比较密集,覆盖膜不好贴?

网友(2019-11-22):
    软板全部用油墨,应该是成本的考虑,部分用油墨的话,那就是线路焊盘比较密,覆盖膜不好做

网友:
    会不会是要做阻焊桥

网友(2020-02-25):
    fpc非弯折区可以使用组焊油墨,组焊油墨较CVL对位精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