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如何计算三极管基极驱动电阻

楼主(2019-10-11):
大神教你如何计算三极管基极驱动电阻

三极管电路设计是我们每个入行的电子工程师必然会碰到的设计。因为我们经常需要用到三极管来进行电平转换,信号放大,控制各种功率器件。现在我们拿常见的LED灯珠控制电路来分析,你只要明白了其中的原理,就不再难计算三极管基极电阻了。一起来学习一下。

1、先来确定基本量

mcu/IO:控制信号多来源于MCU,因此多为3.3V电平(当然5V同理推算)

三极管 :SS8050

LED供电:取5V

未知量:R1,R2电阻值

(1)我们先来看下SS8050的几个基本参数

最大耐压Vceo=25V,足够应用于5V供电系统中;最大集电极电流Ic=1.5A,足够我们的LED灯使用。

三极管增益:

放大倍数最小基本都在50倍左右,我们取50倍计算。

(2)再看一个LED灯珠(Φ5直径)的手册

从数据表可看出,当LED灯流过20mA时,灯的压降在1.8~2.4V之间。那我们设计的LED灯要流过多少电流呢?其实20mA的时候已经非常亮了,如果只是为了普通的指示,根据工程经验流过5~10mA就可以了,我们取10mA,LED灯压降约为1V。

2、计算电阻R1,R2

输入信号有了,放大倍数有了,流过灯电流有了,这时就只剩下两个电阻要选了。

(1)先算LED灯限流电阻R2阻值

公式解析:供电5V减去三极管饱和压降0.28V再减去LED灯发光时压降约为1V,得出值再除以流过LED灯的电流10mA,则为所需电阻值。当然了电阻取值大点小点只会微弱影响通过LED灯电流,发光度不会有明显变化,我们取360的电阻。三极管饱和压降差异不是那么大,基本在0.2~0.5V之间,0.3V居多。

(2)再计算基极驱动电阻R1值

注解:13K为计算出来的最小电阻值,但为了三极管可靠地进入饱和状态,我们取值尽可能比13K要小点。取5.1K,毕竟此时流入基极的电流13K或5.1K都非常小了,对损耗功率可以几乎不计,因此保险起见取小点电阻值也无防。

(3)电阻功率计算

功率都很小选个0805(1/8W)封装以上就可以。

只要懂得了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就不再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