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三极管的运放反馈电路种类有哪些及原理分析(实用)

楼主(2019-10-11):
晶体三极管的运放反馈电路种类有哪些及原理分析(实用)

     【导读】所谓反馈就是从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中取出一部分,通过一定的方式,反送到输人端。反馈有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以下将详细介绍晶体三极管的运放反馈电路种类及原理。

如果从放大器的输出端反送回来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相同,也就是说,当原来的输入信号为正半周时,反送回来的信号也是正半周,使输人信号进一步增强,如图5-51( b.)所示。这种反馈叫正反馈,如果反送回来的信号与原来的输人信号相位相反,也就是说,当原来的输人信号为正半周时,反送回来的信号为负半周,削弱了输人信号,如图5-51(。)所示。这种反馈叫负反馈。

正反馈电路能增强放大器的输人信号,因而输出信号也将增大,所以正反馈器可以提高放大器的增益。再生式收音机就是在高放或中放电路中加有正反馈,使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正反馈会使放大器的失真和噪声增大,通频带变窄,稳定性变差,若反馈量过大,还会引起自激振荡,产生啸叫,影响放大器的正常工作。总之,正反馈虽然能提高放大器增益,但降低了放大器的质量。所以正反馈放大器常用在质量要求不高的简易接收机中。

负反馈电路虽然会削弱放大器的输人信号,降低放大器的增益,但可以减小失真,提高放大器的稳定性,所以适当加人一些负反馈,可以大幅度提高放大器的质量。一部性能优良的扩音机或收音机,常常采用多种形式的负反馈电路。

(1)反馈电路的分类

负反馈的电路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根据负反馈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关系,可以把负反馈分成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两种。

电压负反馈:如果负反馈电压u反与输出电压u。成正比关系,那么这种负反馈就叫电压负反馈。图5-52是电压负反馈的接法。电压负反馈的反馈网路是与放大器输出回路并联的,所以它会降低放大器的输出阻抗。

电流负反馈:如果负反馈电压u反与输出电流i。成正比关系,那么这种负反馈就叫电流负反馈。图5-53是电流负反馈的接法。电流负反馈的反馈网路是与放大器输出回路串联的,所以它会使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增大。

在某些具体电路里,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往往很难分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设想将负载电阻RFZ短路,则即使uo=0,然后检查u反,如果u反也等于零,那么这种反馈就是电压反馈;如果uo=0时,u反不等于零,那么这种反馈就是电流反馈。这一点从图5-53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

根据反馈信号与输人信号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反馈分成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两种。

串联反馈:如果放大器的输人电压u;是由信号源的电压us和反馈电压u反串联而成的,那么这种反馈叫做串联反馈。若u反与us的相位相反,则叫串联负反馈。图5-54是串联负反馈的接法。串联负反馈使由信号源注人的电流减小,所以放大器的输人阻抗提高了。串联负反馈使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降低。

并联反馈:如果放大器的输人信号是由信号源的信号和反馈信号并联而成的,则这种反馈就叫并联反馈。图5-55是并联反馈的接法。并联负反馈使信号源的电流i5增加,所以放大器的输人阻抗降低。并联负反馈放大器的电流放大倍数降低。

考虑到反馈信号与输人电路和输出电路的关系,负反馈可以分成串联电压负反馈、串联电流负反馈、并联电压负反馈及并联电流负反馈四种负反馈电路。

(2)几种常用的负反馈电路

图5-56是利用发射极电阻RF进行负反馈的放大电路。这里采用的是串联电流负反馈。璐是交、直流负反馈电阻,一般选用十几欧至几十欧的电阻。串联电流负反馈使放大器的输人和输出阻抗增大。由于放大器的输人阻抗提高了,故q可以选小一些,一般选用30一100uF的电解电容就可以满足放大器低频端的频响特性要求。

图5-57是放大器中常用的并联电压负反馈电路,图中歼是交、直流负反馈电阻。这种负反馈电路简单,既稳定了工作点,又可改进放大器的性能。并联电压负反馈将降低放大器的输人阻抗和输出阻抗。在利用高频三极管做低频放大时,常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之间接一个几十微微法至几百微微法的小电容,对高频信号产生并联电压负反馈,消除三极管可能产生的高频自激振荡,如图5-58所示。价能使放大器工作稳定,噪声降低。

上面介绍的是单极放大器的负反馈,又叫小环负反馈。小环负反馈对改善各级放大器的性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多级放大器,还常从输出端取反馈信号送回输人端,这叫大环负反馈。大环负反馈对改进整机性能有显著的作用。

如图5-59所示的负反馈网路由Rm, RF2和CF组成。它从输出变压器次级取负反馈信号,经RM和RF2分压,串联在放大器的输人端。CF是为改善放大器的频响特性而设置的负反馈电容,能加强高音频信号的负反馈,从而使放大器低音显得强一些,还可以降低放大器的高频噪声。这种串联电压负反馈使放大器的输人阻抗增加,输出阻抗降低。

图5-60是两级放大器采用的并联电流负反馈,利用RF,从VT2取得电流反馈信号,经RF2送到VTl的基极。这种负反馈使放大器的输人阻抗降低,输出阻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