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可以用这个红外传感直接控制电机转动或不转动吗?

楼主(2019-10-11):
各位大神,可以用这个红外传感直接控制电机转动或不转动吗?

网友:
    加l298n。加l298n。

网友:
    加个单片机,
单片机检测红外的信号,根据信号控制电机
    原理比较简单,就和电视遥控器差不多,只是控制的对象不一样

网友A:
    要加个MCU和电机驱动芯片或者继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个MCU和电机驱动芯片或者继电器吧

是啊,不然就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