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板的时候怎样可以避免装配后USB接口出现各种问题啊?已经改了两板了,被老板批...

楼主(2019-10-11):
在布板的时候怎样可以避免装配后USB接口出现各种问题啊?已经改了两板了,被老板批的不像啥了

第一板:USB放反了;
第二板:USB浮高,没法装配

网友:
    结构检查一下

网友:
    做好板后,给结构 做成模型,组装一下 就发现干涉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封装没有做错就是太粗心了。对于这样最好做一个检查表,把每一个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列一下,看是否有存在的。如果做封装时没有把握最好一比一打印出来和实物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最好是设计封装的时候加装模型,然后布局完导出step格式或者emm之类的格式,让结构工程师导入整体结构里面去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