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板子空间的大小,刚好这个焊盘下面有一条走线是GNG,可不可以之间从焊盘打过孔...

楼主(2019-10-11):
由于板子空间的大小,刚好这个焊盘下面有一条走线是GNG,可不可以直接从焊盘打过孔,连接到GND,这样操作可以吗?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现在盘上打孔问题不大,但孔径不要太大了,一般大于0.3的孔要进行塞孔处理,否则在焊接时有漏锡的可能而形成虚焊。

网友:
焊盘打过孔就是Via on Pad, 是可以的,GND trace上加过孔也是可以的,如果焊盘要接的GND和底下的 GND trace 都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直接这么做。过孔一般要做阻焊处理(加阻焊隔离或塞孔), 防止漏锡以及气泡。有些产品对气泡率有要求的

网友:
最好还是别在焊盘上打过孔,打的要做塞孔处理,这种成本也会增加...

网友:
    最好不要有过孔,手工焊接没有问题,但是机器焊接的时候,可能会有气导致器件移位等

网友(2020-07-29):
    没图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