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altium designer 绘制BGA扇出设置

楼主(2019-10-11):
FPGA的封装大多数都是以BGA封装为主,所以要画制FPGA的PCB图纸,必须要学会使用BGA封装PCB的画制。BGA封装引脚的引出一般都是通过软件设置BGA扇出规则,然后软件自动生成的布线。
在规则设置中,

1.设置BGA扇出的规则:

只有你设置了规则后,扇出功能才有效。

2.放置BGA封装后,鼠标右击,选择器件操作-> 器件操作,选择扇出器件。

网友(2020-07-28):
AD使用方法跟candence的使用有哪些区别

网友:
AD使用方法跟candence的使用有哪些区别,一般电源layout采用什么方法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