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师知道DIP零件过回流焊制程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9-10-11):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Alex_Feng
有哪位老师知道DIP零件过回流焊制程有什么讲究吗?求指教

巍仔
就是插件物料过smt,@Alex_Feng ?

Alex_Feng
是的

孙宁
@Alex_Feng 器件高度需要注意,防止撞坏贴片机吸嘴
器件的耐受温度要留意,防止回流焊机烫坏器件
最好还是先贴片再焊接插件
插件器件周围是否有贴片器件?是否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巍仔
带边带,抗高温,可吸附
注意这3点
编带

Alex_Feng
嗯嗯,谢谢各位
我想了解的还有是插件过回流焊制程的可靠性、插件针脚长度要求等等

网友:
楼主是凤姐吗?

网友:
插件使用SMT就是通孔回流焊工艺,这种工艺应用非常多,焊点强度非常好。
从设计上有几点要特别关注:
1、器件的选型:
器件要能够承受SMT回流的温度,比如你用的是无铅工艺,器件需要承受260度、10s的高温
器件底部要有>=0.8mm的standoff,避免器件本体压到锡膏,使焊锡不能回流到孔中、或产生锡珠等缺陷。
引脚直径不能太大,2mm以内;
引脚超出PCB的长度控制在1.4mm内(注意要考虑引脚公差、PCB厚度、插在板上的standoff),不宜太长;
2、PCB孔径设计,成孔孔径可以设计为D=引脚直径+公差+0.1mm
3、钢网设计,要保证回流后焊锡量能够填充满插件孔,具体可以按照锡膏回流后转移率50%计算